[AVR单片机]
关于线路板上的avrisp烧写口定义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1):
官方标准的avrisp烧写器是2.54间距的2*5针脚在实际电路中占用空间太多

网友B:
好象没有这方面的标准, 自己定义一个吧, 自己兼容自己就是了

网友C:
自己定义一个吧

网友D:
其实你做单排也是可以啊,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E:
现在的isp都是2*3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isp都是2*3的了.

是的开发板上就是2*3的

楼主:
现在自己定义了一个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在自己定义了一个

还是用厂家定义的吧,插错了不会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