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程序下载到FLASH之后变快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4-03-21):
DSP2812程序下载到FLASH之后变快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在RAM中调试运行时,  LED   1秒左右闪一次  , 烧到FLASH之后 快的看不清闪烁了 , 只是LED微亮
用示波器看 确实有波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理论上假如没把程序搬移到RAM中应该变慢的

网友B:
这也很奇怪   理论上不应该
你看看板子上的PLL使能引脚怎么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