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新唐MCU读写EEPROM的程序

楼主(2014-03-21):
最近写了个关于新唐MCU读写EEPROM的程序,给大伙分享一下。

网友A:
这样的帖子要顶,下来看看

网友B:
/*---------------------------------------------------------------------------------------------------------*/
/*                                                                                                    */
/* Copyright(c) 2009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EEPROM演示程序.c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NUC1xx.h"
#include "Driver\DrvGPIO.h"
#include "Driver\DrvSYS.h"
#include "Driver\DrvUART.h"
#include "Driver\DrvADC.h"
#include "Driver/DrvFMC.h"

#ifndef                REGISTER_H

#define                REGISTER_H

//  定时器相关的宏
#define                M_TIMER_TD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00c)))
#define                M_TIMER_TD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1002c)))

//  系统时钟相关宏
#define                M_CLKSEL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0214)))
#define                M_APBCLK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0208)))

//  PWM寄存器相关宏
#define                M_PWM_PPR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00)))
#define                M_PWM_CSR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04)))
#define                M_PWM_PCR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08)))
#define                M_PWM_CN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0C)))
#define                M_PWM_CM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10)))
#define                M_PWM_PD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14)))
#define                M_PWM_CN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18)))
#define                M_PWM_CM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1c)))
#define                M_PWM_PD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20)))
#define                M_PWM_PIER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40)))
#define                M_PWM_PIIR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44)))
#define                M_PWM_POE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7C)))

#define                M_PWM_CCR0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50)))
#define                M_PWM_CCR2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54)))
#define                M_PWM_CRL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58)))
#define                M_PWM_CRL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60)))
#define                M_PWM_CRLR2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68)))
#define                M_PWM_CRLR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70)))
#define                M_PWM_CFLR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5C)))
#define                M_PWM_CFLR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64)))
#define                M_PWM_CFLR2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6C)))
#define                M_PWM_CFLR3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74)))
#define                M_PWM_CAPENRA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40078)))

//  IO口相关宏
#define                M_GPIOA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08)))
#define                M_GPIOA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10)))
#define                M_GPIOB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48)))
#define                M_GPIOB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50)))
#define                M_GPIOC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88)))
#define                M_GPIOC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90)))
#define                M_GPIOD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C8)))
#define                M_GPIOD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0D0)))
#define                M_GPIOE_DOUT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108)))
#define                M_GPIOE_PIN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50004110)))

//  串口相关宏
#define                M_UA_FCR_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50008)))
#define                M_UA_FCR_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150008)))

//AD相关宏
#define                ADCHER              (*((volatile unsigned long *)(0x400E0024)))

#endif

uint32_t isp[16];  //用于存放充EEPROM中读取的数据
////////////////////////////////////////////////////////////////////////////////////////////////////

void SYS_INIT(void)
{
        UNLOCKREG();
        SYSCLK->PWRCON.XTL12M_EN = 1;
        DrvSYS_Delay(100000);

        //设置端口模式
        DrvGPIO_InitFunction(E_FUNC_GPIO);                //设置所有IO为GPIO

        DrvGPIO_Open (E_GPA, 0,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2,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3,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4,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5,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6,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7,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8,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9,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0,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1,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2,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3,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4,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A, 15, E_IO_INPUT);        //输入

//        DrvGPIO_Open (E_GPB, 0,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1,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B, 2,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B, 3,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4, E_IO_OUTPUT);
//        DrvGPIO_Open (E_GPB, 5,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B, 6,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7,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8,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9,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B, 10,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B, 11,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B, 12,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3,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4,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B, 15,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0,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1,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2,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3,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4,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5,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6,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C, 7,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C, 8,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C, 9,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C, 10, E_IO_INPUT);   //输入
        DrvGPIO_Open (E_GPC, 11,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12,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13,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14,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C, 15,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E, 0,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E, 1,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E, 2,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E, 3,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E, 4, E_IO_OUTPUT);
        DrvGPIO_Open (E_GPE, 5, E_IO_OUTPUT);

}

void delay_ms(int16_t i)
{
        int16_t y;
        for(y=i;y>0;y--)
        {
                DrvSYS_Delay(1000);           //延迟1ms
        }
}

//////////////////////////////////////////////////////////////////////////////////////////////////////////////////////////
//函数作用: 执行EEPROM的指定页位置的擦除操作
//函数介绍:    当所在页的相应地址中写过数据时,要再次向该地址写数据时必须擦除该地址所在页;注意只能整体擦除该页
//函数使用: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0-127    ,第零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0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128-255  ,第一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1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256-383  ,第二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2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384-511  ,第三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3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512-639  ,第四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4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640-767  ,第五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5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768-895  ,第六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6
//                        擦除地址u32addr位置为896-1023 ,第七页(大小512K);页u32page为7
//函数返回值:  无
//////////////////////////////////////////////////////////////////////////////////////////////////////////////////////////
void DATA_FLASH_Erase(uint32_t u8page)
{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使能ISP功能
        switch(u8page)
        {
                case 0:        DrvFMC_Erase (0x1F000);break;//擦除第零页, 0x1F000 to 0x1F1FF
                case 1:        DrvFMC_Erase (0x1F200);break;//擦除第一页, 0x1F200 to 0x1F3FF
                case 2:        DrvFMC_Erase (0x1F400);break;//擦除第二页, 0x1F400 to 0x1F5FF
                case 3:        DrvFMC_Erase (0x1F600);break;//擦除第三页, 0x1F600 to 0x1F7FF
                case 4:        DrvFMC_Erase (0x1F800);break;//擦除第四页, 0x1F800 to 0x1F9FF
                case 5:        DrvFMC_Erase (0x1FA00);break;//擦除第五页, 0x1FA00 to 0x1FBFF
                case 6:        DrvFMC_Erase (0x1FC00);break;//擦除第六页, 0x1FC00 to 0x1FDFF
                case 7:        DrvFMC_Erase (0x1FE00);break;//擦除第七页, 0x1FE00 to 0x1FFFF
                default:break;
        }
        DrvFMC_DisableISP();                //禁止ISP功能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

//////////////////////////////////////////////////////////////////////////////////////////////////////////////////////////
//函数作用:执行EEPROM的写操作
//函数介绍:使用该功能之前,先必须将AP ROM中的空间0x0001F000---0x0001FFFF(4k*8BIT)刷为EEPROM用(只针对128K芯片),
//                        页写之前要先将该页全部擦除,共8页。数据分为8*512B(数据为32位128*32)=4096B
//函数使用: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0-127    ,写在第零页0x1F000 to 0x1F1FF (大小512K);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128-255  ,写在第一页0x1F200 to 0x1F3FF (大小512K);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256-383  ,写在第二页0x1F400 to 0x1F5FF (大小512K);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384-511  ,写在第三页0x1F600 to 0x1F7FF (大小512K);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512-639  ,写在第四页0x1F800 to 0x1F9FF (大小512K);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640-767  ,写在第五页0x1FA00 to 0x1FBFF (大小512K);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768-895  ,写在第六页0x1FC00 to 0x1FDFF (大小512K) ;数据u32data为32位;
//                        写地址u32addr位置为896-1023 ,写在第七页0x1FE00 to 0x1FFFF (大小512K) ;数据u32data为32位;
//函数返回值:无
//
//////////////////////////////////////////////////////////////////////////////////////////////////////////////////////////
void DATA_FLASH_Write(uint32_t u32addr,uint32_t u32data)
{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使能ISP功能
           DrvFMC_Write ((0x1F000+u32addr*4), u32data);        //写入数据
       DrvFMC_DisableISP();                //禁止ISP功能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

//////////////////////////////////////////////////////////////////////////////////////////////////////////////////////////
//函数作用: 执行EEPROM的读操作
//函数介绍: 读取指定位置的数据
//函数使用: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0-127    ,第零页0x1F000 to 0x1F1FF (大小512K);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128-255  ,第一页0x1F200 to 0x1F3FF (大小512K);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256-383  ,第二页0x1F400 to 0x1F5FF (大小512K);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384-511  ,第三页0x1F600 to 0x1F7FF (大小512K);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512-639  ,第四页0x1F800 to 0x1F9FF (大小512K);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640-767  ,第五页0x1FA00 to 0x1FBFF (大小512K);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768-895  ,第六页0x1FC00 to 0x1FDFF (大小512K) ;数据为32位;
//                        u32addr读取地址位置为896-1023 ,第七页0x1FE00 to 0x1FFFF (大小512K) ;数据为32位;
//函数返回值:  uint32_t  指定位置的数据
//////////////////////////////////////////////////////////////////////////////////////////////////////////////////////////
uint32_t DATA_FLASH_Read(uint32_t u32addr)
{
       uint32_t u32data;
           __set_PRIMASK(1);//关闭全局中断
       UNLOCKREG();
       DrvFMC_EnableISP();         //使能ISP功能
       DrvFMC_Read((0x1F000+u32addr*4), &u32data);
       DrvFMC_DisableISP();          //禁止ISP功能
           LOCKREG();
           __set_PRIMASK(0);//打开全局中断
       return u32data;
}

/* EEPROM演示程序 */
int main (void)
{
        SYS_INIT();
        delay_ms(500);

        /*擦除0--7页数据,写之前必须擦除,不然数据会出错*/
        DATA_FLASH_Erase(0);
        DATA_FLASH_Erase(1);
        DATA_FLASH_Erase(2);
        DATA_FLASH_Erase(3);
        DATA_FLASH_Erase(4);
        DATA_FLASH_Erase(5);
        DATA_FLASH_Erase(6);
        DATA_FLASH_Erase(7);

        /*向0--7页写数据,每页写头两个,32位*/
        DATA_FLASH_Write(0,1);
        DATA_FLASH_Write(1,2);

        DATA_FLASH_Write(128,3);
        DATA_FLASH_Write(129,4);

        DATA_FLASH_Write(256,5);
        DATA_FLASH_Write(257,6);

        DATA_FLASH_Write(384,1);
        DATA_FLASH_Write(385,2);

        DATA_FLASH_Write(512,3);
        DATA_FLASH_Write(513,4);

        DATA_FLASH_Write(640,5);
        DATA_FLASH_Write(641,6);

        DATA_FLASH_Write(768,3);
        DATA_FLASH_Write(769,4);

        DATA_FLASH_Write(896,5);
        DATA_FLASH_Write(897,6);

        /*读到isp[]数组中*/
        isp[0]=DATA_FLASH_Read(0);
        isp[1]=DATA_FLASH_Read(1);

        isp[2]=DATA_FLASH_Read(128);
        isp[3]=DATA_FLASH_Read(129);

        isp[4]=DATA_FLASH_Read(256);
        isp[5]=DATA_FLASH_Read(257);

        isp[6]=DATA_FLASH_Read(384);
        isp[7]=DATA_FLASH_Read(385);

        isp[8]=DATA_FLASH_Read(512);
        isp[9]=DATA_FLASH_Read(513);

        isp[10]=DATA_FLASH_Read(640);
        isp[11]=DATA_FLASH_Read(641);

        isp[12]=DATA_FLASH_Read(768);
        isp[13]=DATA_FLASH_Read(769);

        isp[14]=DATA_FLASH_Read(896);
        isp[15]=DATA_FLASH_Read(897);

        while(1);

}

网友B:
发现楼主思路很清晰,代码给贴出来,另外楼主还没说用的什么MCU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楼主思路很清晰,代码给贴出来,另外楼主还没说用的什么MCU呢

NUC120RE3AN,过奖了,互相学习:)

网友(2018-06-26):
怎么用的?

网友C(2021-10-27):
那个型号?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D:
这个确实不错,很棒的帖子,型号是通用的吧。

网友E:
这个代码的通用性很强的,不错的。很好,很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