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楼主(2014-03-21):
我在执行UC/OS-2时候,先创建两个任务,执行完后为什么就一直执行空闲任务论文,我想要他在我创建的两个任务之间执行的,该怎么办呢?

网友A:
uC/OS创建的任务就是一直执行的!但是一般都有挂起时间,有不同的优先级,还有不同的堆栈空间!所以只要挂起时间不相同,还有优先级不同就可以了!

网友B:
先释放!  有一个函数 我记得叫 Delaym....()    就是延时函数,中间里面有释放的操作吧,我说不太明白但是。。。还有你可以设置优先级,在通过释放来现实 几个任务的转换 还有什么信号量什么的 你好好学学,我是看视频学习的,不能共享的,要不我就共享给你了,其实感觉UCOS 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我创建了优先级为3和4的任务,执行完这两个任务后,系统就一直在执行空闲任务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而且我在仿真的时候,点击运行,执行到开始任务,停住了,然后再点击运行,运行到优先级为3的任务,停止了,在点击运行,运行到优先级为4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