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升压芯片,电源技术没人理呀,贵板热心人多些,谢谢

楼主(2014-03-21):
想把24V升60倍,1440V。目前用60变比的变压器,可是体积有点太大了。如果缩小体积,能不能先用芯片升为96V,然后再用变压器呢?不知道这种方案可行否?
用什么芯片好呢?

网友A:
不可行
现在的科技还做不到

网友B:
功率多大啊,估计你功率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行
现在的科技还做不到

怎么个意思?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多大啊,估计你功率大吧

不大,瞬时2A,平均0.5A以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大,瞬时2A,平均0.5A以下

:(
1000多V,2A还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0多V,2A还不大啊

这么说吧,1ms有2A,剩下的时间可以用电容充电呀。平均2A*1440V/1000=3W

网友C:
变压器的体积主要是由功率决定的,与变比没有联系。
所以将24V先升为96V再用变压器是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体积主要是由功率决定的,与变比没有联系。
所以将24V先升为96V再用变压器是多此一举。
...

可是可以少绕些圈数,磁心不就可以选的小些了。

网友D:
你可以找找脉冲点火、气体放电灯等电路,应该会对你有启发的。不需要1:60的变压器,太浪费了。

网友E:
唉,真是愁人
能升到96,不能升1440?
1440,挺熟的数

网友F:
建议楼主用反激式变压器,只有反激式开关电源能做到这么大

网友G:
要看你的的输出电流!逆变器在整流试试

网友H:
干怎么用的。

网友I:
才看到,LZ问问题也不忘黑我们大电源版块啊,哈哈。。。
不知道LZ在电源版的标题是啥,如果是求一升压芯片,估计进去看的大多数是IC代理,你懂得。。。
个人觉得反激倍压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才看到,LZ问问题也不忘黑我们大电源版块啊,哈哈。。。
不知道LZ在电源版的标题是啥,如果是求一升压芯片 ...

失敬,没说清楚,让大家费了好多功夫。
就是产生一个1ms的高压脉冲,而不是持续的供电的电源。
原来是24V直接升压,圈数比较多。变压器体积大了。
现在想缩小体积,不知道能不能先用升压的片子升上去,再变压。缩小体积。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找找脉冲点火、气体放电灯等电路,应该会对你有启发的。不需要1:60的变压器,太浪费了。 ...

没说清楚,让大家费了好多功夫。
就是产生一个1ms的高压脉冲,而不是持续的供电的电源。
原来是24V直接升压,圈数比较多。变压器体积大了。
现在想缩小体积,不知道能不能先用升压的片子升上去,再变压。缩小体积。

网友J:
升96V还是可以的。

网友K:
220 伏交流经过四倍压整流后输出电压可达 1100 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体积主要是由功率决定的,与变比没有联系。
所以将24V先升为96V再用变压器是多此一举。
...

匝数多,难道不影响体积么,多了会绕不下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失敬,没说清楚,让大家费了好多功夫。
就是产生一个1ms的高压脉冲,而不是持续的供电的电源。
原来是24V ...

还是没有讲清楚。

没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说清楚,让大家费了好多功夫。
就是产生一个1ms的高压脉冲,而不是持续的供电的电源。
原来是24V直接升 ...

你还是没说明白:
按你说的算算:1440V * 2A * 1mS = 2.88J,通常是用电容储能,按2000V耐压电容计算,假设允许电压下降200V(1540~1340V),需要的电容为10uF,不算太贵,但开关元件就比较贵了;如果按400V耐压电容,按288V来算,需要电流10A,假设允许电压下降40V(308~268V),需要的容量250uF,比较贵,体积也不小,变压器不会小,但开关元件还算便宜。你原来的电容多大?变压器又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想减少变压器体积,先要把变压器如何工作弄清楚。

这样我通过推挽电路得到24V的交流信号进行放大,和交流96v信号进行放大,都放大到1440V。
24V的话,次级线圈要多些。96V的话,次级线圈少些。在功率满足的情况下。是不是磁芯可以选的小些呢?

22楼23楼算我没说。删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没说明白:
按你说的算算:1440V * 2A * 1mS = 2.88J,通常是用电容储能,按2000V耐压电容计算,假 ...

我目前初级线圈是24交流(用推挽输出的,很好控制呀),次级线圈1440V交流。电容放在初级线圈了,4400u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匝数多,难道不影响体积么,多了会绕不下的。

同样功率的变压器,电压高匝数就多,线径就细,变压器还是一样大。不会变大。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我通过推挽电路得到24V的交流信号进行放大,和交流96v信号进行放大,都放大到1440V。
24V的话,次级 ...

别,我再理解理解。

网友M:
找CCFL驱动电源电路来看看,有你想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找CCFL驱动电源电路来看看,有你想要的。

不太懂,这是干什么的

网友N:
可行,小体积的变压器,必须升高频率,先用DC24V变成高频的24V的交流,再用变压器升压,对次级再整流成直流,再用反馈信号控制DC24V的大小,以稳定高压端的精度。可以参考凌力特的专家威力斯的应用文档怎样做高电压小电流,低纹波的电源。

网友N:
可以采用打火机的原理,实际打火机可以输出6000V,导致空气击穿。您的项目根本不是做电源。理解有误。

网友O:
用反激试试,另外如果要芯片的话估计得去一些公司挨个看了,或者找芯片卖家,问问人家知不知道这个可以的。不过电流好大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