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给了3个比较器赋值,为什么能够生成六路波

楼主(2014-03-21):
用2812生成SVPWM波形的时候,只给了3个比较器赋值,为什么能够生成六路波,另外3路怎么取反的呢?

楼主:
要是让EVB的3路波形从EVA的那三路出来,生成六路波形能实现吗?

网友A:
3个比较器   但是他们是采用了互补输出的方式
即比较器1对应输出PWM1和PWM2   这两个波形是互补的  可以添加死区延时
都是有相应的寄存器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