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选择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吧

网友B:
应用条件没说清楚吧,  输出电压是多少?  AC-DC-DC。

楼主:
输出电压,24V,12V,要带两个继电器,继电器要380V10A,或220V15A,此仪表用在起重量限制器上

网友C:
建议你还是分开
交流220 380
线制上面都不一样

网友D:
如果你的技术水平一般,建议使用工频变压器,低压侧用稳压管二极管和三极管做个串联线性稳压即可,塔吊最注重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