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插拔仿真器都还是出不来

楼主(2014-03-21):
请教:我在设备管理器中,把仿真器给卸载了,反复插拔仿真器都还是出不来,该怎么处理呢?谢谢啦

网友A:
为什么都是2积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把

网友B:
楼主,重新安装一下不行吗?试试看,期待分享!

楼主:
怎么重新安装,驱动程序一直装着,但是每次插拔仿真器,都不提示我安装,然后我就去看设备管理器,不小心彻底把仿真器卸载掉了,所以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网友C:
卸载了还是能出来  说明没有卸干净   记得不太清楚了
在系统某个文件夹要全部删除相关文件
安装完驱动  插上还出现可以理解  你选择不要自动安装   在下面的步骤如果能看到已经安装过的驱动
点击选择完成  就应该可以啦

楼主:
但是,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很奇怪,设备被卸载之后,我检测硬件改动,电脑就提示我安装驱动,但是驱动安装不正确,所以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怎么都弄不好,求助啊!!!

网友D:
用360优化一下

网友E:
肯定是没有卸载干净 用360彻底清理一下

网友F:
把原来驱动卸载干净,重启电脑,再重装驱动。如果不行,重装ccs。再不行只有换仿真器,或者重装win do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