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pin光电管测转速

楼主(2014-03-21):
我用10k赫兹的调制激光打在扇叶上,用pin光电二极管接收到的信号经过放大处理可以得到10k赫兹的信号。打空时就没有接收到信号。但是当扇叶转动起来的时候,接收到的信号就是10k赫兹的信号。。不是应该有一段空缺吗。估算了一下,打到空缺的时间大概为100ms。但没有检测到。是因为光电管不合适吗?

网友A:
怎么看到没有空缺的?是数字存储示波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到没有空缺的?是数字存储示波器吗?

后面的标签写的数字示波器(我也不知道与示波器是否有关)看的波形就是个10k赫兹的信号

楼主:
简单的说就是电扇不转的时候都是正常的,转动起来就示波器看到的结果和直接打在扇叶上一样

网友A:
可能是示波器或使用的问题。可以保存一段较长的波形再回放,就能看出缺口。实时看的话会闪动的厉害,缺口被掩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示波器或使用的问题。可以保存一段较长的波形再回放,就能看出缺口。实时看的话会闪动的厉害,缺口被 ...

行,我看能不能这样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就这水平,还跟着回,回个球啊!

啥子个意思撒,没看懂、、、、、有想法你就说啊

网友C:
楼主你可以搜一下LM567,像你这样发生光带调制的信号,用硬件选频一下,程序会好处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