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在关于Jlink与IAR、MDK的配置时不能进行调试仿真(已解决)

楼主(2014-03-21):
运行平台:  Jlink4.58、IAR6.6、MDK4.72

出现问题如下:基于IAR的Jlink调试

基于MDK的Jlink调试,在ADD里没有增加MKL16Z32 Flash选项。请问怎么增加呢?

我的IAR配置如下:

网友A:
楼主你好
你可以参考一下这篇 [经验分享]KE02的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解决方案  帖子中对于RAM地址的设置

楼主:
FSL_TICS_Robin:你好!
  现在发现是从官网上下载的例程不能用。我自己建立的工程可以用。我在建立的时候:Project-----Edit  configuartings-----配置为Debug模式,而官网工程都是Flash模式。现在如何配置为Flash模式可以进行仿真调试

楼主:
我参考了这偏**。 经验分享]KE02的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解决方案
因为我用的是KL16系列,而我在IAR与MDK里都找不到这个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参考了这偏**。 经验分享]KE02的keil工程使用JLINK下载失败解决方案
因为我用的是KL16系列,而我在IAR ...

那是你的编译环境版本过低,所以新产品都还没有被添加进去呢。
你可以下载最新的IAR和MDK,这样就可以找到KL16芯片了。

网友B:
楼主你好,如果你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建议根据 本论坛中结贴方式  帖子描述方式操作结贴。
如果问题尚未解决,可以继续讨论。
谢谢大家配合:)

楼主(2014-05-08):
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