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为什么不能用BUCK电路来做220V降压到5V?

楼主(2014-03-21):
如题,一般的ACDC也是通过电桥把交流电变成了直流电,再进行电压变换的,那个电压器的绕制很考验人啊。
为什么不能直接用DCDC的BUCK结构来直接实现220V降压到5V呢?
这样多简单了。

网友A:
可以:
1、效率问题
2、无法隔离

网友A:
最近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不是市电,而是电瓶车电瓶,最高100V左右。

网友B:
可以是可以,但是你算算这个占空比有多小?开关损耗大的无法承受,曾经得到过不亦心的指点,这种电路必须要用抽头电感才行,只有用了抽头电感,才能增加占空比

网友C:
没有人说不可以,拓扑的选择要权衡各方面,选择最优化最合理的。。。
小功率辅助型的电源很多都是直接BUCK到5V,12V,18V,24V的,家电里用的还是蛮多的。。。
不过仅限于超小功率的情况。。。电流做不大,,,
市电整流后直接BUCK降到5V,压差实在太大,占空比势必很小,峰值电流非常大,而且导通时间可能都在ns级别了,这也不是一般的控制器能做到的。。。
这种超大压差的情况,要稍微提高转换功率,可以考虑使用抽头电感,
不知道抽头电感,LZ会不会说绕制也很考验人:lol
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比如2L说的隔离问题,

网友D:
以前就是直接用AC转DC的啊,不过那样做的技术太落后了。
先转DC有很多好处,比如不受市压变化的影响,系统更容易稳定....

网友E:
不隔离你这是要找电的节奏。

网友F:
用个工频变压器加个三端稳压器  如果你不嫌笨重的话:lol:lol

网友G:
D降低,纹波电流上升,纹波电流上升对于各种器件的要求就高了。  另外,从开关频率及环路响应上看,压差太大不太好。

网友H:
要看情况,用户接触的就隔离,不接触的可以不隔离!

网友I(2019-03-25):
有很多这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