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机插孔一般出来几路信号?

楼主(2014-03-21):
(无正文)

网友A:
模拟信号只有二路,数字信号就多了 ,有二到五组

网友B:
一般常用的4段耳机插孔出来就是R、L、GND、MIC或者R、L、MIC、GND

网友C:
看你的需要和用途。

网友D:
线控耳机是4路,美标四极接法:左/右声道/地线/麦系统。国标耳机左/右声道/麦系统/地线。美标的中间三节一般是白色的,国标的一般是黑色的,可通过此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常用的4段耳机插孔出来就是R、L、GND、MIC或者R、L、MIC、GND

好嘞,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控耳机是4路,美标四极接法:左/右声道/地线/麦系统。国标耳机左/右声道/麦系统/地线。美标的中间三节一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需要和用途。

需要了解声音信号是怎么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