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T91RM9200+DM9161EP,以太网通信有问题

楼主(2014-03-21):
现在的问题是:板子上电启动后,应用程序未启动之前,两个网口都能拼通。应用程序运行起来后,一个网口能拼通,但是另一个网口时断时通。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时断时通,出问题的是你自己通过总线扩出来的网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断时通,出问题的是你自己通过总线扩出来的网口吗?

不是,DM9161不是扩展的。

网友B:
如果方便,请附上图纸,看一下,设计有没有问题。往往ATMEL的电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网友B:
启扬的兄弟,幸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方便,请附上图纸,看一下,设计有没有问题。往往ATMEL的电路,还是存在很多问题。 ...

是这样的,同样的AT91RM9200+DM9161EP,一个与工控机之间采用的是TCP/IP协议,一个与工控机之间采用的是UDP协议,采用TCP/IP协议下程序运行时能ping通,UDP协议下程序运行时ping不通。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是,你的UDP协议栈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意思是,你的UDP协议栈有问题?

主板上用了两种类型的网卡,一个 是CS8900,一个是DM9161。CS8900没什么问题,我的意思是DM9161对UDP协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网络通信采用的是非阻塞方式。

网友C:
AT91RM9200只有一路MAC,DM9161是PHY,我们的应用中这一路很少出问题,另外一路是AT91RM9200的总线通过DM9000(MAC)到DM9161(PHY)我们的应用中偶尔也会有问题。我遇到过9161的BGRESG和BGRES间接6.8K电阻,而以太网变压器的RX+/-和TX+/-接78Ω电阻时经常有问题,改成50Ω就没问题了。还有就是你可以用示波器检测一下MII总结的信号是否有问题,我这周遇到的DM9000AEP(MAC+PHY)的数据端口的信号不对,换了新的器件就正常了

网友B(2016-06-07):
DM9161EP 有点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