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PIC单片机的下载器....

楼主(2014-03-21):
由于公司的ICD2前几天出问题了,也不知道坏没坏,反正就是没法识别芯片了,现在正在维修,但是考虑的时间太长了,所以公司就直接选择换了。那现在就是选择下载器的问题了.....ICD2,ICD2.5,ICD3等等,到底哪一个比较好啊.....贵不贵都无所谓,关键就两点:
1、要与ICD2的下载接口兼容,原先的我采用的是5条线下载的(不要问我,为啥只能这样说,因为这个下载器没有研究过)。。。
2、要稳定啊...特别是要能兼容ICD2下载的芯片啊...我查了一下,听说有的不能兼容....

最后,我个人倾向选择ICD3,但是不知道是否能兼容ICD2的接口,我看到有网友说,某些芯片不支持ICD3下载,不知道是不是扯淡......

楼主:
补充一下,原先的ICD2是有6条线下载的,但是貌似把LVP给阉割掉了,就是没有用这个......

网友A:
ICD3吧 很好用的
我们公司选的呗能的

网友B:
ICD3可以的,就是有些老的片子你需要外部供电烧写芯片,如果ICD3给目标板供电会出现烧写不成功的情况,只是有些老片子而已,所以不用担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D3可以的,就是有些老的片子你需要外部供电烧写芯片,如果ICD3给目标板供电会出现烧写不成功的情况,只是 ...

像PIC16F883或者PIC167这样的支持么....还有,接口是否是一样的啊....ICD2是6PIN下载,公司用的是5PIN,就是把LVP给阉割掉了,只用了PGC、PGD、GND、VDD、VPP这5个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像PIC16F883或者PIC167这样的支持么....还有,接口是否是一样的啊....ICD2是6PIN下载,公司用的是5PIN, ...

接口是一样的,也是6pin。PGM,PGC,PGD,GND,VDD,V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