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51] 关于mini51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4-03-21):
大家好 我最近才接触mini51 菜鸟一个刚买了一个官方的学习板 有个问题,希望前辈们多指教:
ISP和ICP和keil直接下载进去有什么区别?感觉用keil直接下载就很方便啊?

网友A:
keil可以仿真什么的。。

网友B:
进行 ISP 的前提是芯片内的 LDROM 已经有 ISP 的固件程序,而新唐 M0 在出厂时芯片是没有任何程序的。
而 ICP 则是通过仿真器进行烧写。
keil 直接下载是需要仿真器的,它也是使用了 ICP 的方式。

ICP 的优点是可以烧写芯片内的任何 Flash 空间,而不需要芯片内预先烧入某些固件程序;缺点是烧写的通信方式只能用仿真器。
ISP 的优点是可以使用各种支持的通信方式进行下载(串口,USB,SPI,网络等等),缺点是芯片内必须预先烧入与支持所需通信方式并能够访问(读,擦除,烧写)Flash 的固件程序。

就是说,要使用 ISP 方式下载程序,就必须先用 ICP 把支持 ISP 的固件烧进去。
有些厂家的芯片,比如 stm32,在出厂时内部已经预先烧写了 ISP 固件,但不允许更改。

网友C(2014-04-22):
stc 的直接用串口线下载到片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