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LATTICE JTAG调试

楼主(2014-03-21):
最近公司开发一个项目使用LATTICE 的 LCMXO2-2000HC
好不容易学习了下DIAMOND 3.1 发现不怎么好用啊1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下高手,isp vm工具怎么使用? 我现在用isp VM 18.1;在使用过程中出现下面的问题
            scan不到芯片,故障显示为TDI信号不对,但是我测量电平是对的。
            LCMXO2是别人做的板子,上面现在除了电源以外其余东西都没接,只是用JTAG口,TCK下拉,TDO TDI TMS上拉。
            DONE,INITN,JTAGENB和PROGRAMN脚上拉.
            再没有其他外围了。
现在怀疑是芯片有问题因为不是从代理商拿的。请问下高手些我该从何处去分析解决问题?
谢谢!

楼主:
官方手册上这些脚都没什么特别注意的

网友A:
我用过XO2系列,JTAG只用到TDI、TDO、TCK、TMS即可,什么电阻都可以不加都能烧写成功。
HC是片上带LDO的,只接3.3V一个电压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XO2系列,JTAG只用到TDI、TDO、TCK、TMS即可,什么电阻都可以不加都能烧写成功。
HC是片上带LDO的, ...

谢谢,想问下  DONE,INITN,JTAGENB和PROGRAMN脚有说明吗?.

网友A:
详细的可以看Lattice的手册,写的还是非常详细的。另外可以参考DIAMOND软件,分配引脚时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