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方波信号经过运放后发生过冲

楼主(2014-03-21):
方波信号经过运算放大器后产生过冲 是什么原因,是运放的带宽不够还是太大,发生过冲后的方波波形如图:

网友A:
运放的带宽不够, 不会导致过冲.
通常是因为电路里的寄生参数引起的微分效益引起的

网友B:
后级加个小逻辑来整形吧,比如用反相器或者与门、或门等

网友C:
擦,方波、运放。你要干嘛?

网友D:
楼主:前后沿陡峭的矩形波对运放块参数要求很高。正如楼上几位所说,用逻辑器件整形最佳,如果强度不够就用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