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小玩意儿,求设计报价

楼主(2014-03-21):
1. 锂聚合物电池驱动,一或两块
2. 驱动40个共5瓦的灯珠, 两个亮度
3. 柔性电路板
4. 总厚度在3mm以下

不知以上要求现有技术能否达到,如果有不可行的地方,也请畅所欲言!谢谢!

-------------------------------------140322-------------------------------------

根据大家的意见,看来技术上不是很难的,谢谢大家!能不能大致给出这个电路的设计费用,BOM等等,所有想到的都请讲,再次感谢!

还有一点忘说了,因为出口国外去,所以需要通过CE UL各种认证。

网友A:
3mm 是包括电池的?

网友B:
3mm电感高度搞不定吧。。。
电荷泵类型的不知搞不搞的定。。。围观一下

网友A:
一体成型电感,2mm还是挺多的。   电荷泵实现5W 就很困难了。
锂电池至少1000mAh,还是分成2块才有希望。

楼主:
引用 网友A:
3mm 是包括电池的?

不包括电池,电池的容量也不用太大,500mah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B:
3mm电感高度搞不定吧。。。
电荷泵类型的不知搞不搞的定。。。围观一下

我去华强北看过,好像的确不大行,不过不知借用https://bbs.21ic.com/icview-562869-1-1.html这个帖子的能不能有思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体成型电感,2mm还是挺多的。   电荷泵实现5W 就很困难了。
锂电池至少1000mAh,还是分成2块才有希望。
...

5W的说法其实有水分 3W就够了
不知道柔性电路板这块儿可行不? 到时候做样品layout会不会麻烦?谢谢分享!

网友C:
楼上两位掉入思维定势了不是?一定要升压?
锂电大部分时间有 3.X~4.2 V,40个LED不能全并联?加40粒限流电阻也不到两毛钱。PWM简单恒流,电感可以在PCB上画个线圈,两面涂导磁漆。山寨点,如果没有电磁兼容需求,不涂漆甚至连电感都不画估计问题也不大,最大压差不过1V,靠电池内阻就解决了。LED处有厚度限制,电池一个两个他都可以接受,想来电池是另置的而且空间要求不高,估计对电源效率要求也不是很变态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5W的说法其实有水分 3W就够了,学的模拟电路都忘光了啊!
不知道柔性电路板这块儿可行不? 到 ...

我刚才就奇怪,5W/40 = 125mW,是谁给你切的LED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两位掉入思维定势了不是?一定要升压?
锂电大部分时间有 3.X~4.2 V,40个LED不能全并联?加40粒限流电 ...

这样处理电感也成??在柔性电路板上也可实现吗?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才就奇怪,5W/40 = 125mW,是谁给你切的LED晶片?

我学的机械,所以留了一些安全系数。。。

网友D:
我们可以给你做专业的PCB生产与SM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可以给你做专业的PCB生产与SMT

谢谢

网友E:
5毛一个专用IC PWM 驱动个MOS管 2个亮度
40个LED 加40个电阻 价格自己算
PCB 干嘛用柔性 钱多啊,FR-4 做0.8的 够了 价格 看你LED 怎么排列,应该不高的
剩余 2个电容 一个MOS  你说多少钱?

网友E:
3mm 高度 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5毛一个专用IC PWM 驱动个MOS管 2个亮度
40个LED 加40个电阻 价格自己算
PCB 干嘛用柔性 钱多啊,FR-4 做0. ...

谢谢!! 这是我需要的答案!!  拓宽了我的思路!!现在我觉得软硬结合更合适了。

后来又加了两项需求,能再帮我看一下吗?
5. 通用磁力触电式充电接口
6. 设计能通过CCC、CE和UL认证

谢谢!! 可以的话我加你QQ再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