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晶振为何使用3.6864的?

楼主(2014-03-21):
在一件使用AVR的产品上看见使用晶振3.6864的,应该是MHZ的吧,不是很了解为何使用这种晶振的,懂的朋友能解释下吗

网友A:
肯定是MHZ
不可能是HZ

网友B:
保证 uart 波特率的精度,两倍的 7.3728,三倍的 11.0592,四倍的 14.7456,都是常用的。我记得 avr 手册上有个晶振与 uart 波特率设置的对应表,楼主从来没看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证 uart 波特率的精度,两倍的 7.3728,三倍的 11.0592,四倍的 14.7456,都是常用的。我记得 avr 手册上 ...

原来这样,跟波特率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保证 uart 波特率的精度,两倍的 7.3728,三倍的 11.0592,四倍的 14.7456,都是常用的。我记得 avr 手册上 ...

那么就是说如果设置的晶振频率不是整数倍关系的话,那通信出问题的概率就大了???

楼主:
之前也认为是与波特率有关,但那件产品并没有使用异步串行通信,不过里面做了个时钟,就是想不明白这个频率跟时钟有怎样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