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问题

楼主(2014-03-21):
当外中断0接收到下降沿后,开始定时2毫秒,然后产生一个方波,总的周期为20毫秒,高电平时间为1毫秒,请问应该怎么做

网友A:
用外中断0触发一个Timer开始运行,程序里给Timer的任务建立一张“时间表”,表里放置“下一个”任务的定时周期数据,然后Timer每次进中断后查这张表来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