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atmega16驱动1602问题

楼主(2014-03-21):
我用16写了一个1602的程序,发现用proteus无法显示,但是实物上可以显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各位帮忙一下

楼主:
程序如下: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MS)  //约为1MS的延时函数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1;j++);       //1141是在8MHz晶振下为MS毫秒
}

//******1602写地址********//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PORTD&=~BIT(5);     // RS=0
           PORTD&=~BIT(6);     //RW=0
           PORTC=com;          //送地址
           PORTD|=BIT(7);      //EN=1
           delay(1);
           PORTD&=~BIT(7);    //EN=0
}

//******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PORTD|=BIT(5);        // RS=1
           PORTD&=~BIT(6);       //RW=0
           PORTC=dat;            //送数据
           PORTD|=BIT(7);        //EN=1
           delay(1);
           PORTD&=~BIT(7);       //EN=0

}
//********1602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DDRC=0XFF;
          DDRD=0xFF;
          DDRD|=BIT(5)|BIT(6)|BIT(7);
          PORTD&=~BIT(7);

          write_com(0X38);
          delay(5);
          write_com(0X01);
          delay(5);
          write_com(0X0c);
          delay(5);
          write_com(0X06);
          delay(5);
}
void main()
{
   LCD_init();
   while(1)
   {
        write_com(0x80);
        write_dat(1+0x30);
   }
}

网友A:
即使用PROTEUS能显示出来有何意义?

网友B:
proteus有时候会有bug 我记得我原来使用7seg那个数码管就经常出现问题 楼主一点一点调试啊 先试下液晶能不能正常显示 如果不能的话考虑一下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
回复3楼:楼主只是刨根问底罢了

网友B:
对了 我记得有的proteus**的不太好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建议不要用较新版本的proteus 或许会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