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变压器同一层中绕多个绕组

楼主(2014-03-21):
  变频器驱动中有较多组电压,考虑到层数较多,能不能将多个绕组绕在同一层中?

网友A:
双线并绕。。。

网友B:
能绕在同一层中,虽然不至于直接击穿,但绝缘耐压仍然是个问题,而且绕在同一层中,能够耦合的更好,但是有较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C:
只要符合磁耦合,满足规范要求,怎么做都行

网友D:
不亦心说的应该可以,只是变压器绕制这种事是不是咨询专业变压器生产厂商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