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可单电源供电轨至轨运放

楼主(2014-03-21):
(无正文)

网友A:
1.运放除了日系的变态封装外,其他封装基本都是完全兼容的。
2.不同品牌的运放参数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就是照相抄袭都不容易做成一样的参数,所以要看楼主具体做什么应用,偏重哪些参数指标才好选型;
3.楼上提到的AD8608,成本恐怕比TLC2274高一倍都不止;P当然贵有贵的理由,基本参数指标都要比TLC2274好不少!
所以,还是告知具体做什么应用、处理什么信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运放除了日系的变态封装外,其他封装基本都是完全兼容的。
2.不同品牌的运放参数完全一样的几乎没有,就 ...

嗯。做大功率变换器主控板温度采样 信号调理的运放。

网友A:
温度采样,最注重Vos及温漂,所以要选用高精度运放,如果5V以下工作电压可以看下SGM8584,Vos全温度最大110uV,温漂 150nV/°C

网友B(点评):
对运放很熟。

网友A:
当然,如果精度要求更高,可以选用SGM8554,Vos全温度最大40uV,温漂 76nV/°C

网友C:
学习了也在研究这个貌似简单的运放,没有想到啊,这么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