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源码] 请教一下关于PCF8591芯片的问题

楼主(2014-03-21):
下面是我自已写的程序,我想通过PCF8591芯片点亮LED灯(只是点亮,没有明暗变化的),请教一下下面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吗,一直都调试不到位。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void init();
void star();
void delay();
void ack();
void stop();
void wr_byte(uchar date);

void main()
{
        uchar num;
        init();

                star();
                wr_byte(0x90);
                ack();
                wr_byte(0x40);
                ack();
                wr_byte(0);
                ack();
                stop();
                while(1);
}
void star()//起始程序
{
        scl=1;
delay();
        sda=1;
delay();
        sda=0;
delay();
}
void stop()//终止程序
{
        sda=0;
         delay();
        scl=1;
        delay();
        sda=1;
        delay();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void ack()//应答程序
{
        uchar i;
        sda=1;
        delay();
        scl=1;
        delay();
        while((sda==1)&&(i<200))i++;
        scl=0;
        delay();

}

void wr_byte(uchar date)//写程序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scl=0;
                delay();
                temp=temp<<1;
                sda=CY;
                 delay();
                scl=1;
                delay();

        }
        scl=0;
        delay();
        sda=1;//释放总线
        delay();
}
void init()
{
        scl=1;
        sda=1;
}

楼主:
这是芯片的连接图

楼主:
刚发完贴就调试出来了,原来不是程序的问题,是硬件的问题,感谢各位的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