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画PCB的时候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应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4-03-21):
画完原理图以后转PCB,结果转出来是这个样子,特别长一条

暗红色那个区域是必须用的吗?我双击暗红色区域以后选定义但只能画出很不规则的图来,怎么把它变成我需要的形状和大小?

网友A:
把你的元件放完后就可以删掉,那个暗红色是托盘,每次导入元件都有有这个东西来盛放你的元件,呵呵,第一次画PCB吧,慢慢来,实践总会遇到很多意外的事情,慢慢理解它,解决它!

网友B:
第一次画pcb吧,多看看书:lol

网友C:
那个暗红色那个区域可以删掉的

网友D:
将元器件全部拖到黑色区域内,然后删掉暗红色的区域。

网友E:
那个是room区,可以单独设置规则用的,如果一个板子不需要有特殊的规则,删掉它也没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是room区,可以单独设置规则用的,如果一个板子不需要有特殊的规则,删掉它也没影响。 ...

好的,谢谢。不过为什么它出来是这么个样子,我看的视频教程上人家出来是相对比较正的一个方形,而我的这个拉的那么长……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不过为什么它出来是这么个样子,我看的视频教程上人家出来是相对比较正的一个方形,而我的这 ...

应该是和元器件的数量有关系吧(数量多就会拉长,不过没有验证过),不过我导入的时候将最后的添加room区给勾掉了。如果需要对特殊的芯片添加规则的话,再定义一个room区,定义规则。

网友F:
那是ROOM,不要它,导入时,也没问题,删掉即可

网友G:
很好学。。。:handshake

网友H:
直接删掉就可以了,或者从原理图往PCB里面导入元件时,不要勾选导入这部分就可以了

网友I:
专业PCB板打样50元/款,最低48元起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网上ERP系统计算价格和下单,方便快捷5分钟完成
(单面PCB板12小时,双面板24小时,多层板72小时加急打样)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

网友J:
ROOM,一般做托盘使用,直接删除就可以了,下次导入PCB时可以把ROOM前面的选项取消,这样就不生成了

网友K(2014-05-13):
直接删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