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及方案] 新人求教,十万火急。(已解决)

楼主(2014-03-21):
飞思卡尔写电机驱动器程序。这个难吗???以前没接触过。是个小项目。半个月内要程序。我可以姐吗

楼主:
大神快来啊!!!

网友A:
只是写个驱动,半个月足矣。前提是你对电机有点了解,对飞思卡尔的芯片有点了解,至少能创建个能正常运行的小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写个驱动,半个月足矣。前提是你对电机有点了解,对飞思卡尔的芯片有点了解,至少能创建个能正常运行的 ...

以前从未接触过。所以说半个月内,从开始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写个驱动,半个月足矣。前提是你对电机有点了解,对飞思卡尔的芯片有点了解,至少能创建个能正常运行的 ...

大神认为难度大吗,空闲时间有的是

网友B:
电机驱动?pwm?光写个pwm半个月够了吧,还有详细控制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认为难度大吗,空闲时间有的是

如果你之前玩过其他32位单片机,而你现在时间比较充足,半个月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C:
楼主你好
飞思卡尔官网提供电机控制库,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原来有电机控制库啊
看来要好好学习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了。

网友E:
现在做这种项目,能拿多少呀

网友F:
楼主如果问题解决了,还请帮我们结贴啊。

楼主(2014-05-15):
如何结帖,提示我分数分配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