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LM2596-5.0

楼主(2014-03-22):
最近调试2596-5.0的电路,选型元件的时候有很多疑问,其中之一就是输出电容的选择,按照datasheet,指定了厂家型号,不过实际验证电感100uh,输出电容随便选一个都能正常工作。
输入电压范围是9-40,大家怎么选输出电容的,输出电容的耐压值真的要很高吗,我看很多都是35V的耐压值,我用10V,16V,都好好的。  还有输出电容的容量,好像是越大纹波越小,是这个规律吗

还有一点,输出5v有200mv的波动,正弦波那种,不过电路工作挺好,这个正常吗。那个波动不是纹波那种杂乱高频的,频率相对低看起来有起伏。

网友A:
输出5V,电容耐压10V、16V都可以,太高没有必要
容量也不一定非常大,否则开机的时候冲击大、时间长,关机的时候还可能会反向放电。
输出有200mV波动就不正常,频率到底有多少?

网友B:
去TI的网站上去找AN-1229的一个文档仔细看吧,比较精辟,看完能理解就全明白了

楼主:
谢谢大家的支持。  频率是56.HZ,60HZ变。    我用直插电解电容就好一些,纹波50mv,用贴片电解就不行,后端输出选的是220uf,35V

楼主:
已经买了很多种型号的电容,明天试验一下,看那种效果好点

网友C:
低RES 电容,还有很多。

网友D:
高频低阻抗电解,可以使用Rubycon YXF系列;新生竹也有可以使用的电解。

楼主:
谢谢大家。
直接用了固态点解电容,电脑主板上用那种,也不贵,220uf   6.3V的,才0.25.   搞上,文波直接变成20毫伏。这两毛五值得。

网友E:
输出没并贴片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