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kl25z的spi使用

楼主(2014-03-22):
控制器:kl25z128,工具:iar
\...\kl25_sc_rev10\klxx-sc-pex\projects\spi_demo\iar   这个spi的程序。

谁将这个程序改过在两个kl25z的板子上使用过?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修改了哪些地方?
表现是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
请问你修改了哪些地方?
表现是什么呢?

我知道两个分别配置成主机和从机,只是不知道怎么配置啊?需要改什么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两个分别配置成主机和从机,只是不知道怎么配置啊?需要改什么啊? ...

不用修改SPI模块的配置。
因为你接的线还是按照提示接在一块FRDM板的SPI0作为主机,另一块FRDM板的SPI1作从机。

你需要修改主程序流程(ProcessorExpert.c中)以及中断服务函数(Events.c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改SPI模块的配置。
因为你接的线还是按照提示接在一块FRDM板的SPI0作为主机,另一块FRDM板的SPI1作 ...

哦~还有啊,我看到PTC5和PTC4貌似和别的模块公用一个管脚了,这个我用改管脚吗?是不是直接用另一个功能一样的管脚代替,不用改程序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还有啊,我看到PTC5和PTC4貌似和别的模块公用一个管脚了,这个我用改管脚吗?是不是直接用另一个功能 ...

不用改程序。
因为PE在选择PTC5、PTC4作为SPI功能的时候,自动帮你把这些引脚MUX切换到SPI模块上了。
你可以看一下Generated_Code文件夹下SM1.c里PORTC_PCR5寄存器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改程序。
因为PE在选择PTC5、PTC4作为SPI功能的时候,自动帮你把这些引脚MUX切换到SPI模块上了。
你 ...

太感谢了,我试试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试试哈~~

如果你想修改模块配置,建议还是现在CodeWarrior10.5编译环境下打开cw工程,用PE工具修改那样会简便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想修改模块配置,建议还是现在CodeWarrior10.5编译环境下打开cw工程,用PE工具修改那样会简便许多 ...

我改了一下两个程序,但是可能时序配置的不对,结果接收到的就是unknown message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改了一下两个程序,但是可能时序配置的不对,结果接收到的就是unknown message ...

楼主,又见面了。
你还是想用两块FRDM-KL25板子通信是吧?
我会抽个时间调一下,然后告诉你如何操作。
请耐心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又见面了。
你还是想用两块FRDM-KL25板子通信是吧?
我会抽个时间调一下,然后告诉你如何操作。

非常感谢,新手基本不怎么会,身边的朋友用的也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新手基本不怎么会,身边的朋友用的也少。

其实,你可以结合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看看相关的内容的,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出两块板子的通信信息,查看是否是正确的,这样更能帮助你学习。你可以自己先看起来,我待会有空会来测这个,有进展会分享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你可以结合我们的reference manual看看相关的内容的,如果条件允许,你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抓出两块板 ...

恩,好的,我也会多学学多问问的,主要是以前接触的都是51等控制器,这个编程环境和芯片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