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能测量或存储这样的波行吗

楼主:
波形如图。实验应该会测得这样一个波形,有脉冲的部分大概100ms(这部分为10k赫兹),低电平部分大概150ms。但是我用示波器看到的就是10k赫兹的信号,是不是示波器使用问题,项目在这里堵住了,不知道是电路错了还是示波器使用错了。跪求讨论或指点、、、 我用的是一般的数字示波器

楼主(2014-03-22):
周六就没人回答了啊,,,走过路过给个意见啊。。。。。
项目的简介:我是用调制光打在转动的电风扇上,理论上会得到以上波形。。在静态时,打在扇叶上就是个10k赫兹的波形,打空了就是个低电平。这都测得是正常的。。但是当电扇转动起来的时候就一直是10k赫兹的信号的,不能得到上面的波形。不知道电路问题还是示波器没用对。。。。。。。
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A:
示波器一般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这么低的频率都测错了?基本可以排除。不放心的话可以换个通道或者换个示波器测下,推断其中的问题就是风扇转动的太快而光感知的时候默认都打在了上面,故都是10K.你可以把转速调节慢点再测下,这样估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