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调试出问题了,求指点

楼主(2014-03-22):
前几天做一个12V转7.5V14A的电源,频率设在260K左右,但输出电压偏低,调整1脚的电阻可以使输出电压达到7.5V,但带载能力很差,以前没用过这个IC,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有用过的人指点,多谢了

网友A:
带负载能力很差,是带不动还是什么

楼主:
带载输出电压下降利害,PCB走线没问题,后来将1脚电阻改大后,输出电压升高,然后再调整输出反馈电阻使输出电压降到V,这样就没问题,但反馈端电压就不是0.7V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用的啥芯片啊

楼主:
这都忘了写了:TI/TPS40057PWPR

楼主:
自己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