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用AVR Studio生成.elf文件出错

楼主(2014-03-22):
如题,用AVR Studio4.17将flash、fuses和lockbits保存为elf文件时失败,见下图: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帮顶下啊。急啊。。。

网友A:
写 ELF 文件错误, 不大遇到, 是不是路径设置得不对, 在不存在的盘或路径或者在不可写的盘上(如光盘), 或是已有 ELF 文件并为只读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 ELF 文件错误, 不大遇到, 是不是路径设置得不对, 在不存在的盘或路径或者在不可写的盘上(如光盘), 或是 ...

谢谢版主的回答。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在网上很少有资料。是路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 ELF 文件错误, 不大遇到, 是不是路径设置得不对, 在不存在的盘或路径或者在不可写的盘上(如光盘), 或是 ...

分数给你,提示分配不正确,只能没有满意答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