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联RLC,并联RLC电路一般用在哪些电路里?

楼主(2014-03-22):
请问版主和各位大侠,串联RLC,并联RLC电路一般用在哪些电路里?

网友A:
这话问得-

网友B:
这话问得=

网友C:
LC振荡电路,,LC滤波电路,LC DC-DC电路。先这么多。

网友D:
to LZ:

估计你现在还停留在《电路》阶段....

仅是“串联RLC,并联RLC电路”,则归《电路》管。

《电路》考虑的是纯粹的电路原理,有点类似于《物理学》。而《模拟电路》才考虑“功效”问题。

要理解“串联RLC,并联RLC电路”的作用,必须结合具体的功能性电路分析。而在《模拟电路》中相关例子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to LZ:

估计你现在还停留在《电路》阶段....

‘而在《模拟电路》中相关例子非常多。’ 可以举一些模拟电子钟的例子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而在《模拟电路》中相关例子非常多。’ 可以举一些模拟电子钟的例子么? ...

找本《模拟电路》看看吧....

注:《模拟电路》只是个泛称,譬如其可以包括《通信电路》(通常所称的高频电路)等。

网友E:
楼主这话问的......
起码滤波要用吧?

网友A:
楼主尚在10万8000浬之外
1.石英晶体等效电路可谓串联谐振
2.BJT常见集电极高频谐振回路即RLC并联
楼主要么是不知串并联,要么是没见着R+L+C电路,要不怎么提这么个问题?
重新思考,重提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o LZ:

估计你现在还停留在《电路》阶段....

俺几个月前就说过,你老是喜欢用书名(比如[电路])来限定知识范围,是非常不合适的。
比如[电路],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书名为电路或circuits的书。原因可能是电路这个词包含范围太广了,只要跟电路沾边的无所不包。
所以你说(电路),除了你自己,估计没人知道你说啥。

当然了,从上下文可以看出,你说的电路,可能是[电路分析基础]或相当的书。

"电路是研究理论,模拟电路是研究功效",这个说法也扯!比如[模拟电路分析与设计],应该属于模拟电路吧,可其九成以上的内容都在研究理论。
再比如"电路分析基础-线性与非线性部分",应该属于"电路"吧,可其内容却是研究放大器,比较器,振荡器,信号发生器等"功效"电路的。
比如[宽带放大器]一书,属于"模拟电路",可主题内容是研究RLC电路"理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俺几个月前就说过,你老是喜欢用书名(比如[电路])来限定知识范围,是非常不合适的。
比如[电路],据我所 ...

这是把书读薄读厚滴差别....

这,当然你不懂!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是把书读薄和读厚滴差别....

这,当然你不懂!

3年多了,俺对你的思维模式了如执掌。
比如,你观察到[模拟电路基础]中,分析问题时,首先用模型代替相应器件,然后用基而霍夫.叠加原理等列方程。。。据此立马得出结论:模拟电路=器件模型+电路原理。

你又观察到:物理,化学,医学等,甚至是文学中都有数学,比如"飞流直下三千尺"中都有数字3000,于是得出结论:数学是各学科之首,而且数学离不开0~9十个数字,于是数学=0.1.2.3.4。。。。9

你又观察到语文总是离不开汉字,而汉字又是由一些基本笔画组成,据此得出结论:语文=点,横,撇丿,捺,竖折弯勾。。。。

你又观察到。。。

网友D:
引用 网友F:
3年多了,俺对你的思维模式了如执掌。
比如,你观察到[模拟电路基础]中,分析问题时,首先用模型代替相应 ...

你只是看到了我说的电路基本原理器件模型,估计也没真看懂....

至于那什么“结构化”,估计是想都没有想到。

此外,还有....

不说了,还是回去研究你那个“导数”吧!

网友F:
运用你这种思维模式,俺能对任一学科做"深刻"评价。
比如,英语=a,b....z共26个字母。
这就是英语的本质

类似地,动物=耳朵+鼻子+脚+毛发+。。。

网友G:
10、11、12、13、14楼,另开一帖讨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