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插头配的什么电线?

楼主(2014-03-22):
请看图片,4节的耳机插头。请问它的电线是普通的4芯线(4根独立的小电线),还是同轴电缆?
谢谢!

网友A:
估计应该是三心儿屏蔽线,又隐约是有效电极只有3个
(同轴啥意思)

网友B:
普通四芯线的可能最大(不是一般的多芯线,应该是耐弯折线),多芯屏蔽线的可能有一点,同轴电缆的可能几乎没有。

网友C:
同轴电缆是高频专用的,没有多芯的,无法用在耳机上。耳机线,好的用多芯屏蔽线,但廉价货基本上都用非屏蔽线。

网友D:
好一点的在全部线的外层会加一层屏蔽网,差的就是普通的几根线,我没有见过用同轴电缆的那么好的...

网友E:
手机上用的,有音频的话筒及耳机,它是一般的屏蔽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