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问题??

楼主(2014-03-22):
#ifdef _DMA_Channel1
DMA_Channel1 = (DMA_Channel_TypeDef *) DMA_Channel1_BASE;
#endif /*_DMA_Channel1 */

这样的写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好处?谢谢各位了

网友A:
#ifdef 的宏定义,如果定义了_DMA_Channel(#define _DMA_Channel )  则 #ifdef 到 #endif中的语句参与编译,如果没有就不参与编译,这样的好处就是当你用到一个子函数或者某个功能啥的,你只需要加一个#define *** 就行了,不需要时就不定义,不要来回的删或者注释啥的了...

网友B:
而且适合跨平台什么的。。用这个用法方便移植

网友A:
发重了,怎么不支持删除已发贴啊: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重了,怎么不支持删除已发贴啊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而且适合跨平台什么的。。用这个用法方便移植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