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板子要接入220V的电压,画PCB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4-03-22):
做电力载波的模块,用的MI200E的载波芯片,芯片的应用手册里面的典型应用如图

AC_L和AC_N是火线和零线,他的耦合变压器的匝数比怎么是图中那样的,这样接到芯片这边的电压不是会很高么?
另外做PCB板的话在变压器右端的那些连线肯定要粗一些,不过多粗合适呢?

网友A:
AC_L和AC_N是火线和零线,他的耦合变压器的匝数比怎么是图中那样的,这样接到芯片这边的电压不是会很高么?
如果输入端内部高阻, 那电压就会很高, 不过里面应该有不大的内阻, 经R82,83 等电阻分压, 应该不会高了.

另外做PCB板的话在变压器右端的那些连线肯定要粗一些,不过多粗合适呢?
其实主要取决于承受的电流, 所以没有规定一定要加粗, 我觉得考虑峰值电流可能比较大, 适当加粗是必要的.不过是否应该更在意安全间距和爬电安全的问题

网友B:
注意安全

网友C:
粗细看电流吧。尽量短粗了。

注意间距要求,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_L和AC_N是火线和零线,他的耦合变压器的匝数比怎么是图中那样的,这样接到芯片这边的电压不是会很高么? ...

谢谢回答。
R82,R83那是过零检测的地方,会使用光耦,我想问的是变压器那儿,D1两边的电压。
主要是对这方面不太了解,手册上也没有说多少注意事项,心里没底啊,间距什么的大概要多少呢?在网上看过其他载波芯片的板子,感觉都离得挺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安全

我是想注意啊关键是这方面不太了解,这不是来问问高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粗细看电流吧。尽量短粗了。

注意间距要求,隔离

就是元件之间距离拉远点么?

网友A:
关于安全间距和爬电方面的距离, 是有标准的.
内容有点复杂, 不如问百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安全间距和爬电方面的距离, 是有标准的.
内容有点复杂, 不如问百度吧

好的,多谢

网友D:
过零光耦接r35的两端 c31之后是检测不到过零的 交流部分电流不是很大r35之后线也不必要太粗 紧凑点放一角落 与低压之间最好铣槽

ti串联c31 50hz是过不去的 所以t1只耦合载波信号 并且并联了D1 所以次级也不会很高
光耦输入端如果一定要用贴片的话 最后多穿几个 而且两个级都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零光耦接r35的两端 c31之后是检测不到过零的 交流部分电流不是很大r35之后线也不必要太粗 紧凑点放一角落 ...

解答的耐心详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零光耦接r35的两端 c31之后是检测不到过零的 交流部分电流不是很大r35之后线也不必要太粗 紧凑点放一角落 ...

那请问在AD里怎么设置铣槽呢?百度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请问在AD里怎么设置铣槽呢?百度了一下没找到……

直接画个 keepout长条 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