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输入法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想做一个输入法 就实现很普通的拼音输入  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呵呵, 记得有人做过 T9 的输入法, 应该就是查询重码表, 并不太复杂.
不过现在用户对拼音输入的要求很高了.
词库及自定义和联想输入......
如果要这样的功能, 这就需要数量庞大的查表和快速检索了, 并且动态更新.
可能不太适合单片机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