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关于Altium Designed 10 PCB多通道拷贝ROOM格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用Altium Designed 10软件进行多通道设计时在原理图都没问题的情况下,画好其中一个通道后用拷贝ROOM格式功能,拷贝ROOM格式设置如下图1所示,出现图2所示的问题,结果是其他东西都可以复制成功就是元件位置没复制成功,请大家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另外在图1所示的底部的几个选项都试过了,都还是同样的结果。

     图1

    图2

楼主:
重新发张图2

网友A:
PCB中相同模块对应器件的channel offset值必须相同

楼主:
我把所有器件的channel offset值都设成一样后还是有出现下图所示的问题。

网友B(2015-07-13):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大师们的,COPY的过程中,导线不在ROOM区域里,是否可以一起复制?

网友C(2015-11-17):
同样求解

网友D:
前面我画过个板也遇到过!你把通道到通道元件匹配那里选另一个选项!匹配来自源设计就行了。

网友E(2016-03-25):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还有那个channel offset是在哪里改的

网友F(2016-05-07):
如果画的是层次原理图多通道的话,通道到通道元件匹配那里选择下面那个就可以了,如果画的是多页多通道的话就选择第一个.

网友G(2017-04-13):
想必楼主为了偷懒,从其他地方的原理图拷贝过来,只修改了标识,而未修改元器件的信道偏移量,当复制room格式时就报错了

网友H(2018-03-17):
引用 网友D:
前面我画过个板也遇到过!你把通道到通道元件匹配那里选另一个选项!匹配来自源设计就行了。 ...

正解,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亲测09版可以 快捷键D+M+C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把所有器件的channel offset值都设成一样后还是有出现下图所示的问题。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谢谢!

网友J(2020-04-28):
9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