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站起来的平衡车成本不过20吧,不用任何单片机.

楼主(2014-03-22):
进来机器人板块里看到平衡车的主题比较热闹,单考虑低成本站立不倒的条件,个人直觉不一定用到陀螺仪加速度传感器之类的器件和滤波算法,
单手立住一把扫帚是小孩子都能做到的吧,做简单的前后左右伸臂动作即可,只要有个检测倾斜角度和控制电机正反转的机构,应该就可以做到
当然,轮子的直径和整个系统的重心高度和电机转速应应满足一定的条件.轮子直径固定的话,调整重心高度比较简单.
今天在百度搜索 最简单 平衡车, 找到个帖子,证实了我的设想,下面放图.连单片机都没有用喔.因之前没做平衡车实验,手边没有东西实验,(很后悔前几天把一个旧的剃须刀和一个打印机卖破烂了,里面很多零件以后必有用处啊)有东西的朋友,把你们代码里的子程序屏蔽掉,试试吧.

当然,如果大家用很多传感器件做平衡车是为了锻炼编程和为了以后制作更高级完善的系统,那是无可争议的.别把我想的太复杂啊.

楼主:
他这个小车用的微动开关检测倾斜,实际上有可能接触地面,

楼主:
咱把她改改,用两个光电开关在车顶上,的方式应该是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