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用FPGA驱动步进电机怎么实现

楼主(2014-03-22):
怎么用FPGA驱动步进电机  而且能明确看出转100M需要多少个脉冲信号?

网友A:
FPGA+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根据驱动芯片的资料就知道了,例如TB6560AHQ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GA+步进电机驱动芯片,根据驱动芯片的资料就知道了,例如TB6560AHQ

请问 是不是通过分频和控制模块就可以驱动步进电机了呢

网友A:
对,等于就是写程序控制步进电机驱动芯片,你看芯片资料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