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OPA656电压跟随器异常,急!!

楼主(2014-03-22):
信号源通过BNC接口进入PCB,直接连接OPA656正输入端,无接地电阻,负输入端直接和输出相连

当正弦频率大于10M,Vpp=1V时,输入引脚上的信号会异常增大,即Vpp〉1V,并且随着频率增高而增大,按理说信号仅仅经过BNC头,高频应该变小才对

同时随着频率的增高,跟随器增益也逐渐偏离1,越来越大

请问是因为运放自激吗?

运放输出端串接一个100欧电阻,然后进入无源滤波网络,没有直接接容性负载

网友A:
信号源是什么性质的信号?
高速运放是比较容易自激,但OPA656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做跟随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是什么性质的信号?
高速运放是比较容易自激,但OPA656是单位增益稳定的运放,做跟随应该没问题。 ...

信号源是专门的波形发生器,输出内阻50欧
改变输出串接的电阻大小对输出电压没有影响

网友A:
这款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在函数发生器过来的信号加隔直电容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在函数发生器过来的信号加隔直电容看下

再加上+输入端电阻接地。

网友C:
电压跟随器的特点是高的输入阻抗,低的输出阻抗吧,我也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上+输入端电阻接地。

加了50欧接地电阻,增益变为1了,但输入电压还是大于1V,不正常,运放还是处于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运放是双电源供电的,在函数发生器过来的信号加隔直电容看下

我这个还要求较好的下限频率,应该不能加隔直电容吧

网友B:
现在输入电压还高,跟你电路无关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还要求较好的下限频率,应该不能加隔直电容吧

那就用仪表放大器的电路。

网友A:
怀疑是函数发生器设置的问题,你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下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不要接到运放,看到底输出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函数发生器设置的问题,你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下函数发生器的输出,不要接到运放,看到底输出的是什么信 ...

测过,没有问题

网友D:
端接了吗?,阻抗MATCH吗?

网友D:
反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端接了吗?,阻抗MATCH吗?

输入增加接地电阻50欧,输入电压仍然偏高,难道因为PCB占位不合理?感觉几十M频率应该不算高,不会影响这么大的

网友A:
还是建议楼主加个nF级别的隔直电容测试看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入增加接地电阻50欧,输入电压仍然偏高,难道因为PCB占位不合理?感觉几十M频率应该不算高,不会影响这 ...

不用隔直电容,就是直流放大,直流放大的漂移是很大的。你用仪表放大器的电路试试看。

网友E:
请检查电源的去耦情况,特别是C2、C3的PCB layout。

网友F:
震荡啦?不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检查电源的去耦情况,特别是C2、C3的PCB layout。

这两个电容都很靠近IC管脚,在同一平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了50欧接地电阻,增益变为1了,但输入电压还是大于1V,不正常,运放还是处于自激 ...

还是在运放的输入端阻抗配对问题,跟板图有关糸,加一个小电容试下。

网友G:
输出有串一个50欧的电阻试试吗

网友G:
可以先断开后级的滤波电路试一试 可能是后端反射的问题

网友G:
补充:楼主可以看一下op656数据手册上第7页右下角那个关于容性负载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楼主后级跟的滤波电路的容性负载大概有100pF左右,这么大的容性负载会对运放的带宽和稳定性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可以先断开后级测试一下。

网友E:
已经加了100欧姆电阻了,容性负载不会引起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