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信息] 逆变电源的原理有哪些?

楼主(2014-03-22):
来源:http://www.ups1718.com/News/1096.html
逆变电源的原理有哪些?

关于"逆变电源的原理有哪些?"的最佳答案

楼层: 1
逆变电源的原理有哪些?:
逆变电源就是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有有源逆变也有无源逆变。比如说直流电压,经过一个简单的单相H型晶闸管桥,H的横就是那个输出,H的竖线上各有四个晶闸管,编号上12,下34,则分别开通14和23就得到正负相隔的输出电压和电流了|||逆变电源是将蓄电池的直流电通过由大功率三极管组成的振荡电路将其变成正--负脉冲电流(方波)通过整形电路变成准正弦波形,这个脉冲电流的频率是50HZ左右,再通过升压变压器升压,我们就可得到交流的220V电压了.
业余条件下要想把方波脉冲变成理想的正弦波形是很困难的,所以用在高档精密仪器上的逆变器的电路是很复杂的.`
回答者:用户不存在 - 提交时间:2009-7-17 21:35:00
0  0     点击左边的图片给他一个评价吧

网友A(2014-05-02):
专业生产单双面板、多层板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专注印制线路板/PCB单、双、多层样板快件生产。本公司有成熟的线路板生产流水线及完善的售后服务。 以团结的队伍,奋斗的精神做好今天; 以顶尖的品质,五星的服务托起明天! 产品质量优、服务周到,交货快捷准时。
打样价格(含飞针测试费用):
1: 单/双层板:5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5*5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2: 单/双层板:1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0.6~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3-4天。
3: 四层板:5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5-6天。
4: 六层板:12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0~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5: 八层板:1800元/款 数量10PCS,FR-4,板厚1.6MM,长宽在10*10CM以内,一般交期7~8天。
以上报价工艺为:FR-4,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
镀金工艺加收50元,沉金工艺加收100元。无铅喷锡工艺(环保工艺)加收20元。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销售联系人:韩先生

QQ800055586

E-mail :syjpcb@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