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高压直流电源的自动控制及应用

楼主(2014-03-22):
恒流高压直流电源的自动控制及应用
来源于: http://www.zlwydy.com/

       前 言
       恒流高压直流电源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应用于电除尘以来,以其独特的供电特性,良好的应用效果,逐渐被业内专业人士认可;特别是在一些烟气条件变化较大的场合更是专业人士首选电除尘器配套高压电源。如现在在水泥行业的立窑收尘、回转窑窑尾电收尘;钢铁行业的烧结收尘、焦化行业的电捕焦油;有色冶炼行业的电收尘、电除雾等几乎全部采用恒流高压直流电源

       1、 恒流高压直流电源的供电特性
       恒流高压直流电源简称“恒流源”,它其实是一种“电流源”;即电源输出电流的大小与负载的大小无关,其主控量是“电流” 。该电源应用在电除尘器上,与“电压源”相比具备很多优点:其一是该电源在电除尘器上的供电特性呈“正反馈”工作,即电源输出电功率大小 与除尘器所需电功率大小成正比关系;如当除尘器某时刻粉尘浓度变大,要除尘器保持除尘效率不变则需要给除尘器供电的高压电源在该时刻同步增大输出功率;正由于恒流源输出电流恒定,而输出电压随负载大小变化而变化,当粉尘浓度变大时,则恒流电源输出电压也同步增大,所反应在除尘器上即电源输出电功率是同步增大。而正是由于恒流电源对除尘器来说是正反馈工作,所以该电源适应工况能力强,运行稳定,且能长期保持高沉积效率。其二是该电源输出波形无畸变(该电源主要采用L-C回路来实现由电压源到电流源的变换),能提高除尘器的运行电压、电流水平,提高除尘器的工作效率;由于除尘器机械特性(极间距、极线形式、极板形式等)在除尘器安装好后是一定的,则对该除尘器来说无能采用何种电源其击穿电压(峰值电压)也是一定的,在同样的峰值电压下,那么输出波形无畸变的电源相对于波形有畸变的电源来说其工作电压(平均电压)肯定要高些。其三是该电源由于是一种电流源,故能承受瞬态、稳态的短路情况;且采用模块式并联结构,其可靠性更高,操作简单、维修方便。
       2、 恒流高压直流电源的三种控制工作方式
       恒流高压直流电源目前有三种控制工作方式:第一种是最原始的手动控制工作方式,即所有的开机操作程序全部在控制柜面板上采用按钮形式,投入电除尘器的工作电流的大小由操作员根据电流选择键的开关来控制;第二种是采用液晶显示屏、触摸开关与单片机相结合的 自动控制 的工作方式,同时可进中央DCS系统进行中央控制;第三种是采用触摸屏与PLC 相结合的自动控制方式。

       2.1 HVCC-1型:手动控制方式
       该种控制方式是恒流高压直流电源最原始的工作方式,基本工作方式是全部的操作开关采用按扭形式,电流的调节是人工根据需要来增加或减少电流选择键以达到所需电流大小的目的。该种工作方式目前广泛应用在一些自动化程度要求不高,工况条件较为恶劣的地方,同时该种电源操作也较简单。
       2.2 HVCC-2型:RTU与EPIC(单片机)相结合的自动控制方式,同时可进中央DCS系统集中控制
       该型号电源具备HVCC-1型恒流高压直流电源基本供电特点,即恒流输出、正反馈工作特性;同时控制回路采用先进的单片机和外围芯片,实现自动化控制。其RTU控制工作模式有:
       1、电压整定值工作方式
       2、电流整定值工作方式
       3、普通火花跟踪工作方式
       4、DCS集中控制电流整定值工作方式
       5、DCS集中控制电压整定值工作方式。

网友A(2014-05-02):
顺易捷pcb12小时加急。

深圳顺易捷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印制PCB/线路板单、双、多层样板的生产厂家。公司一贯秉承“客户至上”的服务宗旨,**“质量第一、速度制胜”的生产方针,贯彻“严格管理、诚信待人”的办厂理念。公司自成立以来,在广大客户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已有成熟的生产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服务流程,有着强大的生产制作能力,也是“美的”、“比亚迪”等多家品牌企业的满意合作伙伴!
1. 单双面板 5*5CM以内的,pcb打样50元/款,在线支付48元/款。
2.  单双面板10*10CM以内的,pcb打样100元/款,在线支付95元/款。
3.  多层板 10*10CM以内的,pcb打样400元/款,在线支付380元/款。
以上报价要求工艺为:FR-4,板厚0.6-1.6mm,绿油白字,有铅喷锡工艺,数量为10片内,材料均采用建滔KB顶级板材,样板免费全测!免颜色费!网银和支付宝在线支付享受9.5折扣
板材多样化:单面纸板(94V0)样板,半玻纤cem-1,铝基板等 小批量快速生产品质保证。
PCB小批量快速生产在线支付享受9折扣优惠。

E-mail :syjpcb@163.com
工厂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坪地街道年丰村友谊北路1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