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轮平衡小车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最近做毕业设计,要做两轮平衡车,,以前没接触过,学校也没人做过,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有哪位大神能帮忙解决一下问题?
我用msp430f149单片机做,用AD读取后用下面的公式来进行角度和角速度的转换:
               angle_Ry=asin((angle_AdcRx*3.3/4095-2.46)/0.8)*180/3.14;
               Gyro_RateAR2=(gyro_AdcAR2*3.3/4095-0.95)/(0.00067*5.1);
转换完成后,用网上通用的卡尔曼滤波程序,将angle_Ry和Gyro_RateAR2传进去进行滤波,得到角速度Zhili_gyro和角度Zhili_angle,然后用这两个值得到PWM的值,用增量式PID,进行控制电机,这样对吗?
但是当我用串口输出验证测量的角度时加速度计与实际的角度接近,但陀螺仪就得不到了,假如小车倾斜15°,陀螺仪的输出值和0°时相同,请问陀螺仪的输出电压在没有旋转的时候其输出电压是相同的吗?
我没有示波器,上位机编程还不太懂,无法通过串口来调节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的参数,有哪位大神能帮一下帮吗?给个指导思路,我的QQ:1533724585

网友A:
没有设计经验   建议你参考飞思卡尔智能车大赛官网上提供的资料
你能不能帮忙分享  一下卡尔曼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