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28335时出现问题,求解决

楼主(2014-03-22):
问什么debug的最后一步会出现load program error,然后out文件出不来

网友A:
编译过程中只要error   都不能生产.out
首先确保编译过程中没有错误  生产.OUT后再去load

网友B:
I:\    Debug界面,load program 时,会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9ce" 。用的是28335、ccs5,Boot to SARAM,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还请解答,谢谢   @zhangmangu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bug界面,load program 时,会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9ce" 。用的是28335、ccs5,Boot  ...

这个就说不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ebug界面,load program 时,会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9ce" 。用的是28335、ccs5,Boot  ...

0x3ff9ce为BOOT ROM区域,不是FLASH区,因此是没有源代码的。

网友C(2017-05-19):
引用 网友B:
Debug界面,load program 时,会出现 no source available for "0x3ff9ce" 。用的是28335、ccs5,Boot  ...

您好,我现在也是这种问题,请问您是如何解决的呀,求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