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怎么用串口以外的I/O口读取16位串行AD的数据啊

楼主(2014-03-22):
由于51的串口有他用,所以只能用别的I/O口读取16位串行AD的数据,不知道怎么实现啊?哪位大神给点儿提示,有源程序就更好了,谢谢了先~~~~

下面是我从网上找的程序,但是不全,前面蓝色部分是我自己加的,注释差不多也是,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还有:标记红色的3行代码我看的不是很明白,希望各位帮忙分析一下。看要怎么改改才可行。
ad7705 数据采集处理源代码

#define SpiCS_0  P1^0 = 0
#define SpiCS_1  P1^0 = 1
#define SpiDo_0  P1^1 = 0
#define SpiDo_1  P1^1 = 1
#define SpiCL_0  P1^2 = 0
#define SpiCL_1  P1^2 = 1
#define RESET_0  P1^3 = 0
#define RESET_1  P1^3 = 1

sbit IN = P1^4;
sbit DRDY = P3^2;
#define spiDA_IN  IN & 0x01

void Press_Init(void)        //ad7705初始化测压channel 00
{
        SpiCS_0;//使能AD7705,低有效
        Delay(50);
        RESET_0;                //防止接口迷失,复位AD7705
        Delay(150);
        RESET_1;                //

        MSP430_WriteSPI0(0x20);        // 写0x21通信寄存器,测温channel 01 ,下一个写设置寄存器
        MSP430_WriteSPI0(0x04);        // 写0xc0时钟寄存器内部频率50HZ
        MSP430_WriteSPI0(0x10);        // 写0x11通信寄存器,测温channel 01 ,下一个写时钟寄存器
        MSP430_WriteSPI0(0x40);        // 写0x46设置寄存器,设置成单极性、无缓冲、增益为1、滤波器工作、自校准
}

void MSP430_WriteSPI0(char a) //向AD7705写入一个字节的函数
{
        char j,temp=0x80;

        for (j=0; j<8; j++)
        {
                SpiCL_0;                //串行时钟为低电平时钟
                if (temp & a)
                {
                        SpiDo_1;        //向AD7705发送高电平
                }
                else
                {
                        SpiDo_0;        //向AD7705发送低电平
                }

                SpiCL_1;                //串行时钟为高电平
                temp = temp>>1;
        }
}

int Read7705(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Bit  = 0;
        int TempData = 0;

        SpiCL_0;                        //串行时钟为低电平
        spiDIR_IN;                        //输入模式????
        for (i=0; i<16; i++)
        {
                SpiCL_1;                //串行时钟为高电平
                if (SpiDA_IN == 0x01 )
                {
                        TempBit = 1;        //读取一个高电平
                }
                else
                {
                        TempBit = 0;        //读取一个低电平
                }
                SpiCL_0;                //串行时钟为低电平
                TempData = (TempData << 1) | TempBit;
        }
        spiDIR_OUT;                        //输出模式?????
        SpiDi_1;                        //??????

        return TempData;
}

int get_ad7705(char channel)        //读温度channel=0x01或差压数据 channel=0x00
{
        if(channel==0x00)
        {
                MSP430_WriteSPI0(0x38);//写通信寄存器设置读当前通道数据 0x38|channel=0x00
        }
        else
        {

                MSP430_WriteSPI0(0x39);//0x38|channel=0x01//8785413
        }

        while (DRDY==1);//DRDY为高不能进行读操作
        kb[30] = Read7705();//RXBUF0
        if(kb[30]<0)
                kb[30]=kb[30]+32768;
        else
                kb[30]=kb[30]-32767;
        return(kb[30]);                //接收到的数据为AD16bit
}

int adave(char n,char channel) //求n次A/D转换的平均值
{
        volatile char i,pit;

        for(ue=0;ue<n;ue++)
        {
                ADC_temp[ue]=get_ad7705(channel); //读走温度数据
        }

        ADC_tem=0;
        for(pit=4;pit<n;pit++)
        {
                ADC_tem+=ADC_temp[pit]; //求和
        }

        max=ADC_temp[4];
        min=ADC_temp[4];
        for(i=4;i<n;i++)
        {
                if(ADC_temp>max)
                max=ADC_temp;
                if(ADC_temp<min)
                min=ADC_temp;
        }
        ADC_tem=(ADC_tem-max-min)/(n-6);//去掉最大最小值然后求平均值
        return ADC_tem;
}

网友A:
串口没用的话你可以用来接收16位啊?那就是说可以分开读喽?那用定时器(发送的话定一个定时器溢出就行了,需要接受就加个外部中断。)模拟一个串口就是啊。其实可以用一个外部中断和定时器共同模拟一个接受16位的串行数据的

网友B:
16位串行AD是什么数据格式,你要先弄清楚

网友C:
先确定用哪种通信方式。比如I2C?SPI?UART?等等。确定好了,随便找几个(需要几个找几个)闲着的io口,对照时序图写程序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串行AD是什么数据格式,你要先弄清楚

格式不是很清楚啊~不过AD用的是AD7705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用哪种通信方式。比如I2C?SPI?UART?等等。确定好了,随便找几个(需要几个找几个)闲着的io口,对 ...

AD7705转换芯片还需要一个串行时钟,是不是用SPI通信方式好点啊?可是不知道怎么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确定用哪种通信方式。比如I2C?SPI?UART?等等。确定好了,随便找几个(需要几个找几个)闲着的io口,对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没用的话你可以用来接收16位啊?那就是说可以分开读喽?那用定时器(发送的话定一个定时器溢出就行了, ...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源程序额?这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啊、、、

网友D:
按照通讯协议写,用几个线就几个io

网友E:
先搞清楚数据是AD中的数据是如何出来的,如何给AD写命令再说

网友F:
把时序看懂自然就明白了

网友G:
一般这种的都是spi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时序看懂自然就明白了

前面两个我知道了,是为了防止接口迷失,于是将AD7705复位,可是后面三条语句我看了时序图还是不是很明白,大神能否给点儿提示?
下面是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这种的都是spi口吧

嗯,已经确定用SPI,就是有几行语句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搞清楚数据是AD中的数据是如何出来的,如何给AD写命令再说

AD7705的数据是高位在前、低位在后吧,写命令的话应该先写通信寄存器。我就知道这么多了、、、不知大神能否赐教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7705转换芯片还需要一个串行时钟,是不是用SPI通信方式好点啊?可是不知道怎么写啊、、、 ...

时序图让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就行了。他让低你就低,让你高你就高,什么时候低,低多久,什么时候高,高多久。时序图上都会标的很清楚,就像你发的。看不懂动的话,去查怎么看时序图,看懂了,就无所谓哪种协议了,只要有时序图,都随意用。

网友F:
这看不懂吗
比如,写时序
首先是CS拉低,其次时钟拉低,然后写数据,再将时钟拉高,1BIT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看不懂吗
比如,写时序
首先是CS拉低,其次时钟拉低,然后写数据,再将时钟拉高,1BIT完成... ...

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上面三行红色的语句我不知道是用来干啥的。能否帮忙解释解释?

网友H:
撸主,这个很简单的啊!
首先你发的代码是430的,这东西的端口控制跟51是不一样的啊。你所说的3个红色地方,只是用来切换端口状态的。

51的端口输入和输出不需要切换的,但其他单片机的端口都是需要设置模式的,如果你前面设置了端口为输出模式,而你不改一下端口模式,是不能接受输入的,这一点【在用惯51做端口模拟I2C和SPI的的童鞋都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撸主,这个很简单的啊!
首先你发的代码是430的,这东西的端口控制跟51是不一样的啊。你所说的3个红色地方 ...

额额,对对对。听他们玩儿ARM得老是要设置端口模式,原来是这样。那如果用51的话上面三条语句是可以省略的是吗?是不是还需要在读写之前应该要对AD7705的通信寄存区写命令啊?

网友F:
设置GPIO方向,然后输出数据而已,猜都可以猜到的

网友H:
51是可以省。

写命令要看数据手册,要设置一下器件的工作方式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置GPIO方向,然后输出数据而已,猜都可以猜到的

前面两条我猜到应该是设置GPIO的工作模式,但是SpiDi_1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前面两条我猜到应该是设置GPIO的工作模式,但是SpiDi_1这句是什么意思啊?

应该是输出1
具体是什么意思要看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输出1
具体是什么意思要看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1输出给谁啊?
总共就模拟了4个引脚 :MOSI、MISO、SCLK、CS(应该不会有别的了吧?SPI最多好像就是4条线)
MOSI输出1有SpiDo_1,SCLK输出1有SpiCL_1,CS输出1有SpiCS_1,MISO引脚应该不能用作输出吧?
从SpiDi_1和SpiD0_1(MOSI输出1)的形式上来看好像是输入的意思,可是这不科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应该是输出1
具体是什么意思要看是怎么定义的

额,我明白了,的记得单片机的有些I/0口是准双向的,输入数据前必须给端口写1,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F:
对着程序,对着手册,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I:
读取数据时,发送端和接收端必须使用相同的接口协议。如果串口数量不够,一种办法增加串口,另一种办法是使用其它接口,如并口,网络等等,但这种方式下,发送端也必须进行接口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读取数据时,发送端和接收端必须使用相同的接口协议。如果串口数量不够,一种办法增加串口,另一种办法是使 ...

目前暂时定下来用几个不用的I/O模拟SPI和AD7705通信,不知可不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