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超声波

楼主(2014-03-22):
用AVR128怎么写超声波测距啊?跪求程序

网友A:
先百度思路,调试的时候出问题了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百度思路,调试的时候出问题了再来

不是首先触发信号,然后就用外部中断检测发波以及回波的信号,然后进入两次中断后就是其高电平的持续时间,就可计算出其距离了。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首先触发信号,然后就用外部中断检测发波以及回波的信号,然后进入两次中断后就是其高电平的持续时间 ...

对,时间用定时器计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时间用定时器计数就行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一直调不出来呢,数值一直在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一直调不出来呢,数值一直在变

明天我把我以前用51写的程序给你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明天我把我以前用51写的程序给你发上来

我51写的也可以测得,但是转到AVR就不行了,程序上有问题啊,求指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51写的也可以测得,但是转到AVR就不行了,程序上有问题啊,求指教!

也许你哪个I/O口的熔丝位设置的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哪个I/O口的熔丝位设置的不对

你能发一下你的51的程序上来吗?看下思路有什么不一样的,行吗?

网友B:
你哪个用AVR写超声波弄好了没有啊
我现在用AVR写的超声波也不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