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单片机直接驱动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14-03-22):
.
在有限流电阻的情况下,只是5V电源串联电阻来限流。  有人说加上安全,都那样做,也不差那几个电阻和三极管。我因为这种想法不好,
为什么芯片厂就不能把功率提高呢?让它直接带动不是更好吗?数码管及LCD生产厂家就不能集成上那几个电阻三极管吗?怕设置电路的人没活干吗?
这时它们的事不在此不讨论,讨论一下这个直接驱动的可行性。直接驱动是采用动态扫描法,从理论上讲是可以的,为安全上不如加上限流电阻更安全放心,加上限流还用动态扫描法吗?

网友A:
这集成那集成,单片机就长大了。加不加不发表评论,个人加。

网友B:
可集成性,功耗,兼容性...人家考虑的数码管和LCD可不都是用单片机之类的来驱动的,只用74LS系列完全可以做到数码管的一切显示!他不需要加电阻的,你真加了说不定就由于电流过低导致电压被下拉从而导致了0/1错判(TTL高电平可是>2.4V的)。所有的单片机输出可不是都要加电阻的,高级的可以说设置为上下啦什么的,每听说过可以设置为外串一个电阻的,不过说不定还将来还真有!比如USB输入阻抗匹配,有时只需要22欧,你集成了一个1K的,那还怎么用?每种设计都有它自身最大利益的考虑,不可能为了一种情况而单独出一种产品,除非这种产品值得你去投资...不加你可以试试的,反正51什么的便宜!点个十天半个月的的看看结果,工控可不是点亮就行的。

楼主:
谢谢两位参入,二楼说单片机观点不符合逻辑,单片机需要提高输出能力不是要它集成后面的!这可以做到的,本来它的结构就有输出功能!
三楼说的是人家不考虑?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分立器件的显像管电视到现在最新电视,为何总是外国人想出来?中国人总是在后面山寨呢?为何就不能想在前面呢??

讨论技术性,我们不管他们或谁去开创问题。从原理上技术上提出新的亮点。

比如把数码管电压单独供电问题。。。。

网友C:
段码加限流电阻,位不加,直接IO.

网友D:
个人以为:

看具体单片机的电参数,有的IO口驱动能力有限或者IO口类型限制,比如早期的Atmel的51,只好通过管子来放大(或者说开关),如今很多单片机都能直接驱动了,当驱动数量少时,大可不必使用三极管(反正我是从来不用三极管驱动数码管),只是数码管驱动总段数或者LED灯数受单片机总驱动能力的限制,如果需要驱动比较多的段数或者颗数,建议还是使用专门的驱动芯片,这不是说单片机不能加大驱动能力,而是功能定位不同,单片机毕竟是通用定位的,专用驱动芯片也是IC。当数码管多时,我觉得还是用专用驱动芯片的好,因为可以降低总体拥有成本,减轻单片机的负荷(主要就是驱动显示的应用另当别论);当发光管数量多时,还是用三极管当开关的好。

那么在可以单片机直接驱动的情况下为什么还有人加上三极管呢,很多种可能,比如,照搬设计,根本不会像楼主这样去考虑问题;还比如,最稳妥设计,最冗余设计,反正也不增加多少成本(针对成本不敏感的场合),直接能驱动的,加三极管也肯定能驱动。只是设计优劣区别而已我想。

至于限流电阻,我倒觉得有必要加,其作用主要是调整电流,进而调整亮度。占地面积和成本允许的情况下,还是用上为好。

楼主:
5、6楼上说的很好,多负载要考虑,三四码基本可以不用。现在没有人使用老式51了吧,新芯片功能能力确实增强了。

网友E:
楼主到底是在说数码管(LED)还是液晶(LC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