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手机DATA重新分区教程(超详细)

楼主(2014-03-22):
手机DATA重新分区教程(超详细)
  概要:随着安卓系统的发展,相应的应用软件越来越多,而手机可怜的那点data分区(程序存储空间)有远远不够,尽管已经安卓手机从2.3.x之后的版本便已开始支持app3sd,但生活中难免会更换SD卡,此时手机中的软件又要面临着重装的麻烦,因此给我们带来诸多不便。热尔是否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呢??非也。很多人有心人都会发现,手机自带的data虽然少得可怜,但手机磁带的SD却出奇的多,比如本人的这款A750data只有756M,而SD却足有1.8G。可见制造商是有多么的NC,一点都不为用户考虑。见天我们就利用这1.8GSD空间,个data扩容。
  重要提醒:刷机有风险,小白绕道走!!!

首先需要准备相关的软件,不多,如下列出:
1、ADB_1.0.26.exe
2、手机的ADB驱动程序
其次要设置好相应的操作环境,本案例如下:
1、Windows7 32Adinistrator
2、手机已经root,最好是刷过第三方recovery,官方rec不保证成功,本案例已刷LaWa_v2.0
3、要对手机内所有有用的的数据进行备份(通讯录、短信、通话记录等等)

   下面,我们一步一步来讲解怎么操作,建议大家要仔细看一遍在连接手机实战,以做到心中有数。
   一、我们将解压的ADB_1.0.26.exe复制到C盘根目录下,方便操作。如下图
连接手机,并安装相应的ADB驱动,可以通过安装“深度刷机”、“91助手”、“甜椒刷机助手”等解决。安装好后在设备管理器中如下图所示。如果驱动没装好,切不可往下操作,切记。

二、如下图是本人的手机存储空间,可以看见data只有756M,而且使用后现仅剩213M,然而SD却有1.8G

三、关闭手机,去除外置SD卡,手机卡,进入recovery模式,并对手机进行双清(此处不会可以参考刷机教程),有条件最好可以还原出厂设置。

四、用户数据线连接手机和电脑,进入终端模式,并定位到C盘根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如下图所示表示已成功接入到ADB调试模式,如出现“error : device not found”,请重新重新进入rec,并双清后再尝试。暂未发现其他问题,如有,请提出来,大家共同交流。

五、输入fdisk -l dev/block/mmcblk0 查看手机目前的分区状态。本人手机如下图,磁盘的开始和终止位置以块方式显示,所显示的bolck是字节数,可能很多人不习惯。后面计算分区大小时我会教大家怎么计算的,不用担心。

这是本人的手机最初的状态。

这是已经调整过一次后的状态,可以看出与先前的容量的差别,以后的教程中均使用此容量列表讲解。

楼主:
六、输入此命令“fdisk /dev/block/mmcblk0(注意与上命令的区别,没有“-l),进入到磁盘操作状态。

此时可以输入“help”查看支持的选项参数

七、根据命令提示,删除SDdata分区,在删除前使用截图工具记录删除前的状态,后面会用到,本人手机的dataSD分区分别是如上图所示的“/dev/block/mmcblk0p3/dev/block/mmcblk0p4”,不一样的手机所显示的分区是不一样的,大家一定要根据自己手机dataSD容量的大小进行确认,拿不准的时候千万不要盲目操作,否则手机极有可能变砖,删除命令操作过程如下。
相关命令参考:
d  删除参数,
34   分别是对应盘符的最后一位数字,如果分区多的可能会使两位。
有关磁盘的容量计算说明
可以使用block来算,直到1G=1024M=1024*1024B,就可以算出。
其次可以用分区的End-Start得到的数再乘32,也可得到block数。

八、此时可以在输入“p”参数,查看删除后的磁盘里表状态。如下所示。

九、下面一次输入命令,新建3,4分区,注意新建的分区磁盘盘符一定要与所删除的相对应,切记。操作如下图。
所用到的命令如下:
n  新建磁盘分区
l   输入Start块,输入End
p   输入盘符

查看新建的3号盘

新建4号盘

查看新建的4号盘

说明:到目前位置所有的操作均未同步到手机falsh中,如果期间放弃分区,可直接退出终端,重启手机即可。

九、输入“w”选项,执行分区写入操作,将重新分好的磁盘状态写入到Flash中。如下图所示。写入过程只需2s左右,中间有警告提示无法获取新的磁盘分区列表,此时不用担新,完全不影响分区结果。等到命令行再次回到等候状态时表示写入完成。如图提示“~ # [6n”表示写入完成。

十、等待输入完成后,输入“exit”退出ADB调试并退出终端命令即可。
十一、此时手机不要直接关机,要在执行一次双清才可以,跟刷机相同,第一次开机需要进项相关的初始化操作,可能开机时间较长,请耐心等待。

十二、如果开机实间超过了10分钟,那可要考虑是不是分区失败了。此时万不可慌张,可以重启手机(必要时可以扣电池)进入recovery,在用ADB查看是否分区成功,必要时可以选在刷机挽回。

以下是本人手机重新分区后的截图,已刷LeWa_4.0.4系统。

已刷后的系统

内置SD卡挂在到电脑上后的效果

楼主:
三楼自己占,方便总结朋友们提出的问题。

楼主:
忙了一晚上,写了个帖子,怎么一个看的都没有啊!!!

网友A:
说实话我也木大懂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我也木大懂 = =

没事,我手把手教你,不收学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事,我手把手教你,不收学费的。

真的假的我咋那感动呢!那你快来北京教我~手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我咋那感动呢!那你快来北京教我~手把手~

“手把手”,估计玛门会揍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把手”,估计玛门会揍我的!!

嗨,就你这点东西也用不着手把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下,不错哈。。。

终于有一个主动回帖的了,多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有一个主动回帖的了,多谢。

老婆不是也回贴了么  ;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婆不是也回贴了么

她可不是主动的,她压根就不在这个版块混。

网友B:
我看了下我的手机存储,分系统数据1.11GB,应用预留1.97GB,存储数据10.14GB,可用容量1.61GB。。。那个应用预留不知道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我的手机存储,分系统数据1.11GB,应用预留1.97GB,存储数据10.14GB,可用容量1.61GB。。。那个应 ...

“应用预留”就是安装程序用的,也就是我说的“data”分区,你装的软件都在这里面,当然有些是可以装到SD卡的。
“存储数据”是用来存放程序运行使用到的一些数据,比如配置文件什么的,当然你也可以存放一些歌曲电影什么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usr”分区
“系统数据”就是我们说的“system”分区,刷机就是吧ROM包刷到这个分区里
相应的还有“cashe”分区、“dev”分区等等

看我下面的两张图就知道了

网友B:
那你上面说的扩充就是扩充系统数据的空间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上面说的扩充就是扩充系统数据的空间拉

不是的啦,你看我上面的显示。

我用的2.3.6系统,/system空间总共是503M,Used是146M,Free的还有357M,足够了。
即便是刷成4.0.x系统,也不过200+,还free一半呢。

我上面说的data重新分区,是把usr(上面显示/mnt/sdcard)的空间拿出一部分来给/data用,
没分区以前,我的data是735M,而usr是1.8G,现在我的data是890+715=1605M=1.57G,而usr只有1G了。
这样扩展了安装程序的空间,就可以装更多软件了,反正现在都支持外置SD,个去电已什么的用sdcard2就可以了。

网友C(2014-05-18):
为了回你这个贴,我真的是,注册都花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注册要那么多的个人隐私信息,真是服了,不过这篇**我真的是太喜欢了,我一定要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回你这个贴,我真的是,注册都花了这么长时间,而且注册要那么多的个人隐私信息,真是服了,不过这篇文 ...

多来看看吧,很不错的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