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430F5137的RF接收和发送问题,以及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03-22):
1、切换RF的接收和发送模式是不是通过程序配置来实现?

2、在智能家居中,假设有多个分节点(每个节点都配置成CC430F5137的RF接收和发送模式,即双向) + 一个主节点(配置成CC430F5137的RF接收和发送模式,即双向,负责接收和控制分节点), 该模式是否有同频干扰等一系列问题?是否适合在智能家居中使用?

3、如2方案可行,因为需要双向通信,则RF接收状态是不是就应该保持常开模式?是否有什么省电模式可行?

  谢谢! 急盼回复!

网友A:
可以参考 http://www.ti.com.cn/cn/lit/ug/slau259e/slau259e.pdf 第697 页可知 CC430各个状态之间转换的控制方式

CC430是完全可以在智能家居中使用,CC430是有idle和 sleep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