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23):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想把串口收到的数据通过ECAN发送出去,部分程序如下://把接受寄存器的数据放到数组里面。
void getchar(uint c)
  {
     uint ch[8];
         a=0;
         for(a=0;a<8;a++)
             ch[a]=c;
}

//串口1接收中断
void __attribute__((__interrupt__,no_auto_psv))_U1RXInterrupt(void)
{
         IFS0bits.U1RXIF=0;
         TRISC=0X03F9;
         PORTC=0X03F9;
         getchar(U1RXREG);
}

//主函数中等待中断的程序,只是写一下while(1)

while(1)
{

canTxMessage.buffer_status=CAN_BUF_EMPTY;

for(i=0;i<canTxMessage.data_length;i++)
             {

canTxMessage.data=ch;

sendECAN(&canTxMessage);

}
}

以上是我的程序,将串口接收数据通过CAN发送出去,但是在调试的时候发现,程序根本不执行while(1)中的for循环,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除非你上全部代码,鬼知道你执行到哪了,或者你仿真,看执行到哪里就停止了

网友B:
慢慢调试吧,多点耐心。必要时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或波形

网友C:
你的getchar只是将接收的值存到ch中?有必要存8个?多按按F10、F11吧

网友D:
没执行就是你没满足判断条件呗。

网友E:
最好的方法是用仿真器一步步的查,外部用示波器或分析仪看波形